DXdesigner 那个元器件的反向标识能不能小点啊

楼主(2015-05-13):
如图 郁闷

网友A:
    应该是在setup->settings->advanced->Inverted Pin Bubble Size [in]  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setup->settings->advanced->Inverted Pin Bubble Size   里设置

    能不能告诉我怎样将DXF导入Xpedition啊,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告诉我怎样将DXF导入Xpedition啊,大神

这种最基本的导入,有功夫提问,还不如自己琢磨琢磨,所有PCB软件都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最基本的导入,有功夫提问,还不如自己琢磨琢磨,所有PCB软件都差不多的

    我肯定试过才来发问的,导入过后选择导入图形,将其变成polyline,可是我这边操作始终不行,我自己在CAD里画一个简单的矩形,导入都无法转变为板框,才来发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肯定试过才来发问的,导入过后选择导入图形,将其变成polyline,可是我这边操作始终不行,我自己在CAD ...

    哦,是这样的,导入进来的线,哪怕在CAD里是闭合的,但是导入进来后都是一段一段的线段,你只要保证在CAD里是闭合的,那么在EE里,你需要将这个闭合图形的线段全选,比如矩形就要选中四段,然后组合,注意是从polyline组合成polygon,就是那个四个箭头聚合的图标,必须是你选中首尾相连的线之后才会点亮的。当组合完毕后,就可以在属性里改了。

不好意思,我以为是像很多人那种自己试都不试,直接过来张嘴就问,所以语气有点重了,还望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