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异性结构导入PADS的问题

楼主(2015-05-13):
    各位大神:
最近遇到一个异性结构的CAD图纸,按照正常步骤导入到pads中后,边框总是丢失,如附图示,请各位大神指教该如何操作呢?
    附件是原始结构文件

    原始结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vx.0

    呃,首先感谢你的及时回复和解答,但是有两个问题:一是,我的是PADS9.5版本,打不开你的VX版本文件;二是,我想知道具体怎么解决,不仅仅是现成可用的板框形式。

谢谢指导!

网友:
    我就是多转了两次更低版本的DXF

楼主:
引用 网友A:
V9.5:

    我就是多转了两次更低版本的DXF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9.5:

    我就是多转了两次更低版本的DXF

    我试过了,转存3次2000版本的DXF和DWG都没有效果,我具体的步骤是:
    首先,复制出要导入的部分,用“无样板打开——公制”模板,粘贴复制的内容;
    其次,整理一下,留下需要的部分,转存成2000版本的DXF文件;
    第三,打开刚才的DXF文件,另存为2000版本的DXF文件,或DWG文件;
第四,将上述反复转换的文件最终保存为2000版本的DXF文件;
    最后,用PADS的import功能导入刚才的DXF文件。
可是仍然会丢失线
求指教

网友A:
    这是我转的DXF你用你的PADS导进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转的DXF你用你的PADS导进看看什么情况

呀,真的是正常的!那我的操作错在哪里了啊

    正常

    正常

网友A:
    应该是CAD转DXF时出问题,但我也不清楚问题在哪,我也经常碰到,我解决就是多转几个版本的DXF试试哪个能用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AD转DXF时出问题,但我也不清楚问题在哪,我也经常碰到,我解决就是多转几个版本的DXF试试哪个能用 ...

    哦,那我再试一下,看看哪个版本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