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封装替换问题

楼主(2015-05-13):
在PCB里面想把一个2.0间距的排针替换为2.54间距的(在次此之前有替换另一个相同封装的排针),为什么会弹出这种窗口提示?

网友A:
    改个名字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个名字就好

改了名字,那库里面同一个封装就有多个名字,今后再用这个封装可能会混淆呀

网友:
    后面加个-1什么的或(1)区别下

网友:
    原理图分配的封装名称改一下。

网友:
    PCB中有相同名字的封装不能替换

网友(2015-07-14):
    PCB中有相同名字的封装不能替换,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