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Hspice 2009求助

楼主(2015-05-13):
   我是直接从别人处拷过来的Hspice2009,没有安装,直接解压使用,但是出现的情况的就是每次跑仿真跑到4G的.tr0文件后就会报错,然后自动关闭,这是什么情况,忘有大神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A:
建议卸掉再安装下,因为其有一个环境变量需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卸掉再安装下,因为其有一个环境变量需要设置

环境变量设置过了,没有问题的,如果环境变量的问题,应该完全不能跑吧,主要是没有安装程序,用的是内网,公司外网下东西传到内网太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环境变量设置过了,没有问题的,如果环境变量的问题,应该完全不能跑吧,主要是没有安装程序,用的是内网 ...

建议还是重新安装,不要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重新安装,不要偷懒

厄。。。。提示的错误是:Error happens when writting waveform for POST=1,又遇到过么

网友:
能看看你的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