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5V的问题,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答

楼主(2015-05-13):
用LM78L05芯片12V转5V会使芯片过热么,5V是给一颗AD电能计量芯片供电的,用MP1497芯片转是不是更好

网友A:
78L05是LDO,线性降压器件,压差大的话,会热的。
你这个例子来说,7V压差,电流为100mA的话,78L05要消耗700mW的功耗,这些功耗产生热量,会使78L05温度很高的。
MP1497是开关型的,不存在压差一说,只是纹波大。
如果空间允许的情况下,用MP1497先将12V降到7V,然后再用78L05转成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8L05是LDO,线性降压器件,压差大的话,会热的。
你这个例子来说,7V压差,电流为100mA的话,78L05要消耗 ...

你看看是 不是78L05 压差要求大于2.5V
要不出来的电压不稳定

网友:
先看看AD IC的工作电流 给AD供电  还是别用DCDC   也可以12V→9V→5V   还是LDO电源供电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 不是78L05 压差要求大于2.5V
要不出来的电压不稳定

好吧,将12V转成7.5V

网友:
    LM78L05要看电流大不大,才能确定发不发热

PCB上要有足够的铜皮来散热

网友:
    散热足够的话,发热也不可怕。但是要注意最小负载电流要求

网友:
    78L05最低输入电压需要8V,输出5V才较稳定

网友:
    实在不行,弄个小的散热器!

网友:
    TLV62130,这个芯片及所需要的BOM是很小的,DC-DC,,,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用MP1497呗,呵呵,负载小电流情况下纹波应该很小的.当然最佳选择是LDO啦.

网友:
    你可以采用几个二极管降压到8V左右,然后再用LDO芯片

网友:
    串一个功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