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PCB布线

楼主(2015-05-13):
射频电路的电源数字地和电源地一般通过什么进行隔离,有没有通过一个mos管隔离的?这种隔离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没见过,我的GND从来都是不分的,

网友:
难道隔高频?

网友:
    没见过,一般可以用磁珠隔离

网友(2015-06-29):
    用磁珠隔离

网友:
    一般用磁珠或者0欧姆电阻

网友(2015-08-26):
    这不是隔离吧  应该开关

网友:
    栅极加电压可以形成可变电阻

网友:
    为什么不适用磁珠隔离?

楼主:
    磁珠的工作频率最大也就几百兆,隔离效果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