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铺Conductive shape 这种铜皮可以设置避让吗?

楼主(2015-05-13):
如题! 急  求高手解决!谢谢!!!

楼主:
我也觉得不行啊!可是客户要我用这种铜皮铺铜   悲剧啊!!

网友:
You use " Plane Shape "

Conductive Shape is same to trace

楼主:
没法 这是客户需求!

网友A:
你可以先用Plane Shape,自动避让后生成Plane Shape的外框,然后选中他,把他改成Conductive 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用Plane Shape,自动避让后生成Plane Shape的外框,然后选中他,把他改成Conductive Shape。

我刚试了你的方法,有一个问题  那我出光绘时,conductive shape这种铜皮导进CAM350里面去,conductive shape也不能避让!如下图所示:

网友:
有兩個方法:
1.設KEEPOUT,設定鋪銅避開
2.用CUT-OUT將避開處挖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