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测试出了一个PCIE的兼容性问题

楼主(2015-05-13):
先来说说情况吧

2013年时候,做了一款INTEL 第三代I7的主板。从CPU直接拉出一个X4的PCIE出去。后来测试发现一个兼容性问题。首先我做了一个测试底板,X4的PCIE引到X4的PCIE金手指插槽上。测试时候使用Intel 82574网卡,Intel I210网卡,Realtek 网卡(具体芯片型号还不清楚),还有一款显卡。

测试结果如下,
1、Intel 82574网卡,Intel I210网卡两款Intel网卡使用正常,功能正常;
2、使用显卡,显卡能识别,X4 PCIE 2.0, 使用正常;
3、Realtek 网卡,将pcie设置为auto时候,不能识别,设置为固定PCIE1.0可以识别;

后来,在BIOS下强制将PCIE配置为PCIE1.0,Realtek 网卡可以识别到了。配置为PCIE2.0就不能识别。

楼主:
补充上诉测试结果:

将该Realtek 网卡,放在另一个第二代 I7的主板上(两个主板之间板型,和所挂的设备差很多,一个是CPCI主板,一个是定制笔记本主板)测试,PCIE依然由CPU引出,该可以识别。
因而出现了现在比较麻烦而且难的一个兼容性问题。

目前
1、劣者已经再仔细检查了一下PCB,发现PCB上该PCIE的tx端的AC耦合电容未靠近连接器放置,而是靠近CPU放置,AC电容离连接器大约有5000MIL,超过了<500MIL的准则。在第二代I7主板上,可是识别,AC耦合电容靠近连接器放置。劣者将这个纳入了考虑范围。
2、不同厂家PCIE DEVICE的驱动能力可能有所不同,而导致。
3、也有可能是1、2两点共同作用的结果。

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别的看法的建议,一起共同商讨下。由于此问题,在客户处目前还未出现与客户的设备兼容性问题,不一定会改版。如果以后有改版的话,我会将结果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
虽然不懂PCIE,感觉这些高速的东东没高速测量设备,一顿猜也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