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 怎么查看全部应用规则

楼主(2015-05-13):
    新手请问 怎么查看全部应用规则,还有过孔大小规则哪里设置

网友A:
    规则:   菜单栏 设置 -> 设计规则
    过孔:   菜单栏 设置 -> 焊盘栈

楼主(2015-06-15):
引用 网友A:
规则:   菜单栏 设置 -> 设计规则
    过孔:   菜单栏 设置 -> 焊盘栈

    我是说全部应用上了的规则啊,还有不是过孔大小 ,是过孔的规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全部应用上了的规则啊,还有不是过孔大小 ,是过孔的规则

    是指安全间距那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