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组内等长范围和数据速率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5-05-13):
如题,经常遇到绕等长的问题,客户说等长的范围自己根据数据速率看着办,想知道等长和速率到底有什么关系,如何计算?有时候几百兆的也要求5mil,一两G的也要求5mil,依据到底在哪里?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严格来讲没有标准的规范,不同的芯片参数、总线规范不一样,比较保险的做法就是仿真、算时序。

网友:
    还是仿真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