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PCB板

楼主(2015-05-13):
请问4层射频PCB板板厚最好是多少?层叠结构怎么分布。。

网友:
这个没有确切的说法,主要考虑层压厚度误差对阻抗变化影响,射频层不要太薄。

网友:
板厚应该要根据结构和阻抗来计算的。

TOP,GND,PWR,BOTTOM是常规通用的层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