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怎么修改封装管脚?

楼主(2015-05-13):
做完一个BGA封装的芯片,如下图所示。不知道如何修改封装的管脚号(A17替换为B1;A33替换为C1......)。在网上找些帖子,可惜还是调用不出来Tools--Replace。还请大侠们多拍砖。

网友A:
    这个东西貌似没法批量修改吧,看看别人有办法没吧
    建议用向导来做bga封装

网友:
    编号手动修改 你那是替换焊盘

楼主:
    这种高速的PCB画板EDA软件不应该的,像PADS在做封装时可以一次修改管教的编号。只是我的基础有点差,刚从PADS转到allegro中,有些菜单还暂时没有找到,还请大神们多多帮忙。

网友:
    EDA365 skill v2.1裡面有"
    29.Rename Pin Number批量重命名PIN NUMBER

网友:
    16.6版本有一次性修改功能,Layout->Renumber pins,16.6以下版本无此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们,看来还需要继续努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貌似没法批量修改吧,看看别人有办法没吧
建议用向导来做bga封装

    skill有批量修改的呀,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skill有批量修改的呀,很好用

    万能的skill,可是楼主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