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建库请教

楼主(2015-05-14):
各位,concept建原理图库时是不是必须要把pcb库也建好,才可以映射管脚呢,能不能先不建pcb库,先把原理图库建好,让硬件可以先画原理图,pcb库后面再建呢?

楼主:
请各位大神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建原理图符号时不需要PCB封装,可以以后再part table文件里通过jedec_type属性进行制定,因为part table人优先级高于原理符号中的封装属性。

网友A:
做原理图时,连线不好对到pin,很是别扭!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原理图时,连线不好对到pin,很是别扭!请指点一下,谢谢!

options->Preferences->Grid Display中设置Pointer snap to grid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5-06-15):
好的 ,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