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D09里面到处过孔图表

楼主(2015-05-14):
5金币
如题所示,在AD09里面怎么导出过孔图表(分别用了几种孔径,PTH及NPTH及每种的图示和数量的总结表)!
谢谢!

网友:
右下角增加 字符串:.Legend
也不一定非得右下角,空白地都行

楼主:
试过了,没效果啊,咋整?

楼主:
但是导出DRILL DRAWING时可以看到我需要的列表

网友:
把这个表复制到PCB中即可。

楼主:
这个是图片格式,在OUTPUT文件里面可以找到。无法被复制,只能被打印。哭!

楼主:
终于搞定! 哈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导出DRILL DRAWING时可以看到我需要的列表

欢迎使用最新版本,不用导出GERBER直接就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使用最新版本,不用导出GERBER直接就可以看到

我手里有AD13.0的,正准备从AD9转过去。有更高级版本的链接吗?稳定版本的,谢谢!

网友:
图33.JPG,上方layer右侧drill drawing点开勾选drill drawing层,应该就可以输出了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