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GND与DGND短路如何检查? 急急急急!!!!

楼主(2015-05-14):
图片中的问题如何解决?

应该是GND与DGND短路了,但如何检查是哪里短路呢?

网友:
本人比較笨,只能乖乖地一頁一頁的檢查。

网友:
这没法,只能一页一页看了。

网友:
建議可以用二分法刪掉再重新Net IN,從board file 內去看出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