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怎样利用ADS将一根2倍长度走线的S参数,变为1倍走线的S参数

楼主(2015-05-14):
如题

网友A:
这个没尝试过,比较困难吧,应该不能直接/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尝试过,比较困难吧,应该不能直接/2。

是的,可以看做2个S参数的串联,所以是2个矩阵的相乘,直接/2应该是不对的。

楼主:
常规做法是先进行1倍的模型建模,提取S参数,再在ADS中利用反矩阵功能,此方法建模和精度是关键。
群里的高手,有没有尝试过2倍模型直接转1倍模型的算法研究?MATLAB,或ADS?

网友:
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用的?如果你的传输线很均匀的话,除以2可以得到插损的S参数(不包含延迟);我们通常关注损耗多些,延迟一般不影响我们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