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通孔类焊盘的内电层设置问题

楼主(2015-05-14):
请问,对于四层板的PCB,我的焊盘需要设置2个内电层吗?如下图红色框出的部分:

如果不需要设置2个内电层,只需要一个default internal即可,那么请问软件可以添加多个内电层的实际工程意义在哪里啊?

如果需要设置2个内电层,那么请问:对于一个DIP元件如果我本来是用于4层PCB板中,那么我需设置2个内电层。但是某一天我需要把这个元件用在6层板中,那么我需要对这个元件的每个通孔焊盘进行修改,将2个内电层修改成4个内电层?

 关于我上面提出的疑惑,在21IC里面有类似的问题(但是未有明确答案)
网址: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W@GJ$ACOF(TYDYECOKVDYB.png
http://bbs.21ic.com/icview-396805-1-1.html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表层和底层是必备的,所以需要专门设置,至于内层应该调用的是Defualt Internal的设置,所有的内层(可以是4层,也可以是8层)应该都是使用的这个配置,如果在具体的板子上你有特殊的设置,你单独编辑就可以了。

网友:
只需要一个default internal即可,只有在手工建立盲埋孔的焊盘时才需要根据叠层添加相应的内电层。

楼主:
本问题在EDA365 Allegro交流QQ群已经解答。特别需要感谢@deargds@yangyabo02 的耐心解答。

理解如下:
    也就是说对于DIP等通孔类焊盘,不管PCB是多少层,我在制作焊盘的时候只需要设置一个default internal就可以了。而对于制作BB Via,则需要根据实际PCB的层数和走线设置不同的内电层。

网友A:
    其实不光是bb via。
    default internal就是导入板子后,所有找不到对应层的层,都用default的设置。,
    但是如果有对应的层,就用对应的层,比如一个电源层和一个底层,你想让这两层
的antipad不一样大,那就可以让对应的层区别开。

网友:
    我正受这个问题的困扰,学习了。

    制作pad时,我增加了GND、POWER 层,保存的时候,有警告。一开始我以为设置没有问题,是软件没有考虑到使用请,我错了。
PADSTACK WARNINGS:

    INTERNAL LAYERS: are defined for this padstack.
    When loading this padstack into a design, only the internal
    layers with names matching those defined in the design will
be us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光是bb via。
    default internal就是导入板子后,所有找不到对应层的层,都用default的设置。,
    但 ...

anti pad 大小不一样,能够明显看出来吗?或者怎么查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