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仿真差分信号问题

楼主(2015-05-14):
各位大神我用HFSS建了个工程仿真差分信号的S参数和特性阻抗,但是仿真结果有问题,工程已上传,麻烦帮忙看看

网友:
The deembed distance is -900 mil, not -900 mm. Just change your deembed setting to -900 mil, you will get a correct S parameters.

网友:
你的问题还蛮多的,空气盒子、port设置、去嵌等等。建议还是按你的教程再一步一步的做一次。

网友:
HFSS软件功能强大,建议楼主进行系统学习,不然根本无法处理复杂的结构,而且即使处理简单传输线结构,也无法保证结果的可靠性

网友(2018-05-23):
初学者都容易犯这个毛病  因为对观念不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