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欧姆PHY到光纤口的差分信号

楼主(2015-05-14):
最近做一个PCB,被要求PFY到光纤口的差分信号走50欧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芯片?

网友:
    通常的是100欧

楼主:
    有见到过50欧姆的吗?

网友A:
    原话得是差分的两根线  单端分别50   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话得是差分的两根线  单端分别50   仔细看

    我没看到规格书,同事说他们之前使用这个芯片是控制50欧姆的差分信号,如果大家都没见过的话..

网友(点评):
这个必须是100 单端50也可以,千兆光口渣渣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看到规格书,同事说他们之前使用这个芯片是控制50欧姆的差分信号,如果大家都没见过的话,可能是同事 ...

必然是你同事没搞清楚

网友B:
    如果是从事光模块研发(PON,SFP等)的就知道有这回事,激光器驱动光phy到bosa之间确实是差分50Ω阻抗要求(终端负载阻抗要求来的),一般layout是做不到的,所以layout时候尽量走线粗而短,速率2.5G以上时候,一般走线长度控制在5mm以内的。海思SD5171,lantiq PEF98036,98011等。

网友B:
    根据互连线特性阻抗的变化,各种系统问题的权衡。确定最佳特性阻抗,性能与价格间的权衡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在大多数系统中,50Ω是很好的折衷方案。
只要整个系统采用的特性阻抗值一致,精确值的选择并不是非常重要的。
除非系统的驱动能力很强,一般都采用50Ω。
    在Rambus公司的存储器中,时序非常重要,选择28Ω的低阻抗可以减小时延累加的影响。生产低阻抗传输线,要求导线的宽度要足够宽。
--------------信号完整性分析

能碰到的特殊情况还是有很多的,搞清楚根因就好了

    赞,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互连线特性阻抗的变化,各种系统问题的权衡。确定最佳特性阻抗,性能与价格间的权衡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 ...

    拜高手,
    不过楼主说的PHY到光纤口,应该是没有差分50ohm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从事光模块研发(PON,SFP等)的就知道有这回事,激光器驱动光phy到bosa之间确实是差分50Ω阻抗要求( ...

就是说50欧姆是正确的说法了? 那样的话隔层参考可以做到50欧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拜高手,
不过楼主说的PHY到光纤口,应该是没有差分50ohm的吧

    楼主可能是刚刚接触这块,大家描述有点出入。但描述的是同一个东西。
他说的光纤口,就是光模块中的发射光部分激光器BOSA部分,PHY就是激光器的驱动PHY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50欧姆是正确的说法了? 那样的话隔层参考可以做到50欧姆吧

那一点点面积,还要接很多其他匹配,补偿电路之类的,基本做不到50Ω,之前接触的产品中,没有能满足要求的,只能尽量靠近,只要调试的眼图质量过得了就差不多了。

楼主:
    就是蓝色高亮的线,但是提供的DEMO板怎么是控制100欧姆的阻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点点面积,还要接很多其他匹配,补偿电路之类的,基本做不到50Ω,之前接触的产品中,没有能满足要求 ...

就是蓝色高亮的线,但是提供的DEMO板怎么是控制100欧姆的阻抗呢?

网友B:
    那上面BGA芯片是光口mac,下面是SFP的母口,这对信号线是MAC 到PHY的,不是你描述的phy到光纤口的走线。。。。PHY到光口的走线是SFP光模块内部的。你图片是这对线本身就是差分100Ω的要求。

    一语惊醒我梦中人啊!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上面BGA芯片是光口mac,下面是SFP的母口,这对信号线是MAC 到PHY的,不是你描述的phy到光纤口的走线。。。 ...

    PHY到光口的走线是SFP光模块内部的,是指这个内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HY到光口的走线是SFP光模块内部的,是指这个内部的吗?

是的,光口发射端差分驱动电路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上面BGA芯片是光口mac,下面是SFP的母口,这对信号线是MAC 到PHY的,不是你描述的phy到光纤口的走线。。。 ...

    领域不同,可能叫法也不同。确实是有楼主这种PHY的,因为我就用过。有些MAC集成了PHY,比如intel的82599,看起来就是MAC直接连接SFP了。
光模块的领域我没有接触过,你说的PHY跟我们说的可能不是一回事

网友:
    恩对,领域不同,叫法不同。
针对楼主的那个layout中两对走线,BGA封装的芯片可能是独立PHY连接到SFP(eg:BCM5482S),也可能是MAC(集成PHY)连接到SFP(eg:bcm56150),被我笼统说成MAC。不管是何种,都是此处都是100Ω差分走线。此处PHY和光模块内部光驱动PHY是不同作用PHY。确实不是一回事。不过我回答都是针对楼主所问的问题回答的。现在大家都是很明白了,其实说的都是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从事光模块研发(PON,SFP等)的就知道有这回事,激光器驱动光phy到bosa之间确实是差分50Ω阻抗要求( ...

哥门,智邦科技的?

网友E:
    差分50 或者100这是看具体情况的,都是存在的。

driver到激光器组件是控制差分50欧姆的,这是非常常见的。具体可以看看激光器组件的数据手册即可。或许很多人不了解而已。 不同的组件特征阻抗会有些差别,调试时候需要一定的阻抗匹配调试更改。

激光器组件部位阻抗控制保证传输线端而宽。而且也要保证组件的焊盘阻抗连续(当然如果是焊接方式的话,如TOSA ROSA)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门,智邦科技的?

老大,我没有泄露行业机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分50 或者100这是看具体情况的,都是存在的。

driver到激光器组件是控制差分50欧姆的,这是非常常见 ...

如果一个PCB需要控制50欧姆单端和50欧姆差分,还有100欧姆差分阻抗的话,50欧姆的差分信号如何实现?有什么好办法?最近会用到,目前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一个PCB需要控制50欧姆单端和50欧姆差分,还有100欧姆差分阻抗的话,50欧姆的差分信号如何实现?有什 ...

    保证这个链路差分50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证这个链路差分50就行

那100欧姆3.25G的信号就控制不了了。,还有DDR50欧姆没法控制,到时候不是有很大问题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100欧姆3.25G的信号就控制不了了。,还有DDR50欧姆没法控制,到时候不是有很大问题吗

why?

楼主:
引用 网友E:
why?

    算了一下也可以,不过线宽有点宽,是否有采用50欧姆芯片的GUIDE LINE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算了一下也可以,不过线宽有点宽,是否有采用50欧姆芯片的GUIDE LINE呢?

都有在用

网友(2016-03-17):
引用 网友E:
都有在用

    那请教下50欧姆的差分线如何转换成100欧姆差分线进行测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