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IS数据库服务器端数据源在客户端无法使用

楼主(2015-05-14):
背景:数据库已经架设成功,在本地可以正常使用,因此想拓展功能,希望可以讲数据库放在服务器上,客户端直接从服务器上读取数据。遇到问题:
参照网上方法,在服务器端设置了共享盘,并在共享盘中保存了XX.DBC文件。但是此时当我客户端的软件去指定服务器端的DBC文件时,软件报错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31507867\QQ\WinTemp\RichOle\ME]T]Y}0X6(ZI)KJC4P5PF7.jp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31507867\QQ\WinTemp\RichOle\ME]T]Y}0X6(ZI)KJC4P5PF7.jpg

并且此时数据库不可用。
      然后我又采取了另外的方法,将数据库数据文件放在服务器上,然后再客户端上使用服务器上的MDB数据创建DBC文件,此时虽然本地可已使用数据库,但是此时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服务器端的数据文件变为只读。不可修改,唯有当客户端orcad软件关闭时才能修改。

希望结果:
可不可以做到服务器上的功能和本地一样,即在可以正常实用的条件下,数据库里的数据可以随时修改,而无需把客户端软件关闭

网友A:
windows下  当有人使用服务器端文件时,正常情况下是无法修改的(不确定可否经过二次开发)。据了解像一些用CIS的大公司比如锐捷什么的,修改CIS也是吧服务器断开,然后修改好了,再连接上好供人员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下  当有人使用服务器端文件时,正常情况下是无法修改的(不确定可否经过二次开发)。据了解像一些 ...

参照这个文档的方法http://wenku.baidu.com/view/889b08476137ee06eef91810
为何我在客户端直接调用服务器上DBC文件时候出错

网友B:
这个人的文档已经被删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照这个文档的方法http://wenku.baidu.com/view/889b08476137ee06eef91810
为何我在客户端直接调用服务 ...

没看到,我兼职管理CIS的。大体步骤1,建立数据库,放在服务器上共享
2,建立ODBC数据源指向对应数据库
3,打开CAPTURE,配置CIS保存DBC文件到服务器端
4,配置CAPTURE.INI保存到服务器

5,你自己用就可以了,其他人建立ODBC数据源映射到对文件,并按照ini配置CIS信息
6,配置CIS,直接指向服务器端的DBC文件

OK所有人都可以用了,再详细的论坛都找得到,不赘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人的文档已经被删除了

好诡异啊,我可以正常打开文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我兼职管理CIS的。大体步骤1,建立数据库,放在服务器上共享
2,建立ODBC数据源指向对应数据库
...

谢谢你的回答,论坛上的帖子我都看了,但是依然存在问题,现在我有几个细节问题想请教下:1、根据你的回答是不是所有客户端用的人都要重新做一下ODBC指向,指向服务器共享盘的数据库。
2、如果依照我以上的假设,那么每个客户端都会有一个DBC配置文件,这个配置文件放在本地?
3、如果我刚刚的假设是错误的,那么应该就是只有服务器上一个DBC文件,客户端只需指向该文件即可,但是这就又回到了我最初的问题,数据库加载不上,显示未发现数据源名称并未指定默认驱动器。
4、另外我遇到的问题是不是与32位或者64位系统有关,或者ACCESS的版本有关

另:我发的文档我自己是可以打开的,好诡异

十分感谢

网友A:
1,是的,DBC指向每个人都要弄
2,不是,只需要一个人配置,比如你是管理员,配置好了,保存的时候这个DBC文件保存在服务器上,然后其他使用人在指向的时候只想服务器就可以了
3,这个是说明使用的人没有在控制面板里面配置ODBC数据源
4,对的,这个是和操作系统有关 控制面板里面的ODBC根据X32/X64系统以及软件不一样,忘了是哪个了,反正是system32或者syswow64两个里面各有一个odbcad 打开配置,如果是17.0由于软件变为64bit,和16.6之前的又不一样,需要重新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的,DBC指向每个人都要弄
2,不是,只需要一个人配置,比如你是管理员,配置好了,保存的时候这个DBC ...

实在是非常感谢,终于解决了,说来惭愧,这个问题憋了我快一周了,原来我以为网络数据库可以像本地数据库一样随时修改,现在知道了,以后修改的话把服务器断开就行了,还是理解的有问题,现在已经可以用了

网友C:
    建议不用文件型数据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用文件型数据库。

    什么意思···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如果换成SQL数据库就可以打开CIS的同时去编辑,如果一定要用access数据库,
可以换一种思维,把源数据库用任务计划做一个同步的功能(5分钟备份一次),
    重新放置到另一个路径,在数据源配置的时候,把数据库地址指向后面的数据库,
这样就把可写入的数据库与CIS实际连接的数据库分开,编辑的时候就不受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