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可以把元件的丝印颜色改成黄色的吗?

楼主(2015-05-14):
回群里“宝盖头”:

可以的。

进入颜色设置对话框,或键入:CTRL+ALT+C.

如下图设置:

网友A:
我是这样设定的,怎么不行, 你看下我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设定的,怎么不行, 你看下我的图片。

看看第 26 层.

网友:
哦  好了    把26层里面的  顶层 换成 黄色的就OK了  谢谢!

楼主:
你还要将26层(丝印顶层)也改成黄色。

主要是由于你在建库时,画的丝印外框是放在了26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