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ALTIUM 15怎么绘制柔性线路板?

楼主(2015-05-14):
大师们altium 15怎么绘制柔性线路板?

网友:
这个绘制柔性线路板。。。与软件关系不大的呀?

网友:
在制版的时候告诉PCB板厂材质就OK了

楼主:
这个听说在软件中绘制PCB时可以绘出来的,我想知道是怎么在软件中可以绘制出这样的可以弯曲的线路板

网友:
画好后
文档说明一下
是FPC软片
尺寸要求  使用材料   规格要求写清楚
就可以

一般这类 主要是补强厚度要备注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听说在软件中绘制PCB时可以绘出来的,我想知道是怎么在软件中可以绘制出这样的可以弯曲的线路板

见过很多PCB,在板外边有PCB的板材,叠层结构,厚度等要求。这种做法,老外很喜欢,国内大多是文档说明。你要的是如何在PCB添加这些注释吧??
这个问题请Jimmy大师来补充下哈!@jimmy

网友(2015-07-26):
别过分迷恋这个软件带来的3D效果图。它看起来是很牛逼,但费时

网友:
制版的时候说明应该就可以。

网友:
参考官方文档:techdocs.altium.com/display/ADOH/Flex+and+Rigid-Flex+Printed+Circuit+Design

网友(2015-10-06):
学习下大神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