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的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5-05-14):
原理图中所有的7404都没有电流,仿真后的波形也不对,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
把反向器的模型还有元件的属性贴上来

网友:
樓上說的對,因為大家不知道你使用了哪個庫的仿真? 所以無法確定你的問題。
另外你是用哪一版的仿真? 有些版本的仿真需要安裝HOTFIX。
最好可以將 DSN 文件壓縮上傳,這樣大家可以直接幫你檢查問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