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3b

楼主(2015-05-14):
    请问一下,1553b信号有500ma,那我应该做单端信号处理,把pcb线走宽一点还是在pcb上做差分处理控制78欧姆阻抗,,,

网友:
    我上网查了一下,如果没有查错,才1MBIT,完全不用考虑阻抗。
    即使你想考虑阻抗,如果是4层以上的板子,把中间的层挖掉,采用共面波导方式也可以走的很粗。机顶盒中的LNB电源的1/4波长开路的阻抗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A:
    这个...虽然不了解1553B,但楼主是不是理解的有问题? 什么信号线能有500mA啊,如果这么大的电流,就不会要求阻抗匹配了吧,因为你想想端接电阻乘上500mA,得产生多大的电压。 1553B的电压确实很高?那就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虽然不了解1553B,但楼主是不是理解的有问题? 什么信号线能有500mA啊,如果这么大的电流,就不会要 ...

    这个还真有信号和直流叠加,需要流过大电流机顶盒里面的DVBT的天线供电,5V/100mA(MAX)    DVBS的LNB供电,13V/18V 500mA(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