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错误求助

楼主(2015-05-15):
(ORCAP-36022):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TEST , T156: RK3168_REF_TPS659102_1CELL, 17.Touch panel (10.00, 7.4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网友:
    是不是那个脚没有pin number啊?

网友A:
    原理图符号封装TEST做的不规范,没有定义PIN Number,第一方网表必须定义PIN Number、PIN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符号封装TEST做的不规范,没有定义PIN Number,第一方网表必须定义PIN Number、PIN Name。

谢谢,查到了,是封装的PIN Number没命名。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查到了,是封装的PIN Number没命名。

    可能是软件问题,当时在公司电脑改不了,回家改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