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怎样获取芯片模型做眼图仿真?

楼主(2015-05-15):
如下图所示,怎样获取IC模型+无源链路做下眼图仿真?需要芯片的什么模型?

网友A:
最准确速度最慢的当然是SPICE了
准确度中等速度中等就是ibis了

网友B:
cousins版主已经告诉你模型了,至于如何得到,最好是找原厂要,其次是自己去测试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准确速度最慢的当然是SPICE了
准确度中等速度中等就是ibis了

Thanks!IBIS 和IBIS-AMI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usins版主已经告诉你模型了,至于如何得到,最好是找原厂要,其次是自己去测试得到

恩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s!IBIS 和IBIS-AMI有何区别?

ibis-AMI为ibis5.0之后的新增的接口功能
AMI即algorithim model interface,专门用来处理Serdes类数据算法的接口。

网友(2018-01-21):
最普通的IBIS模型 ,不带AMI的,能用来仿真10Gbps高速数字信号 的通道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