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做PCB的后续问题大家如何解决

楼主(2015-05-15):
大家知道如果用AD或者pads,做完了。图省事,可以直接把源文件交给办厂。后续,出钢网,出贴片坐标等事直接让别人给做了。
可是如果你用的是expedition,做完了,源文件一般厂家基本打不开,原因是不自到有这个软件,所以本来很简单的事就变得复杂了,我想问下大家,对这些事都是亲历亲为吗

网友A:
无论是AD、PADS还是expedition,最后给板厂的都是Gerber文件。所以只要软件能生成Gerber就没问题。话说现在还有不能生成Gerber的PCB软件吗?

网友B:
楼主跟我以前的研究所里是一样的。
因为关注点不一样,所以一般的研究所一是为了图省事,二是做PCB的都是刚入门不久的大学生,三是没有比较资深的工程师带或研究所没有这个流程,而且BOSS只关注有没有板子回来,于是我们就这样直接给板长发PCB源文件发了好几年。。

其实正规流程都是不能给源文件的,都要自己出Gerber,这个流程不论在哪一本教程里都会单独占一章,希望楼主好好研究下,EDA工程师最后负责的就是出的GERBER是否正确,而且PCB源文件坚决不要给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跟我以前的研究所里是一样的。
因为关注点不一样,所以一般的研究所一是为了图省事,二是做PCB的都是 ...

出GERBER我没有问题的,我入门的就是PADS,后续学了下allegro,到expedition.走了一圈才发现还是expedition最好用。一体化的集成度。最主要我用不管是PADS还是expedition,从没有担心作出来的板子出问题。不过做钢网,给贴片厂出工艺,坐标文件这些我没有做过,所以来此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AD、PADS还是expedition,最后给板厂的都是Gerber文件。所以只要软件能生成Gerber就没问题。话说现在 ...

还有一个就是拼板环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出GERBER我没有问题的,我入门的就是PADS,后续学了下allegro,到expedition.走了一圈才发现还是expediti ...

同感,我走了一圈也是觉得馒头的EXP最好用。
至于你说的问题,一般都是给光绘文件的,给源文件的方式比较原始。你却觉得很麻烦?
出了光绘文件,用CAM350检查一次就知道有没有问题了,
至于拼板,你可以交给板厂拼,给要求就得了,或者你用CAM350拼板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感,我走了一圈也是觉得馒头的EXP最好用。
至于你说的问题,一般都是给光绘文件的,给源文件的方式比 ...

馒头其实太注重新技术了,所以很忽略老用户的感受,一直采取比较吊的营销策略,盗版的连help文档的权限都没有查看的权利。allegro一直跟在mentor的屁股后面学习其新技术。我觉得mentor比较失策的就是原理图工具没有cadence选择的好。以前产品战线太长,现在慢慢也在做改变了。包括pads分离出来,砍去bordstation。集中精力xpedition平台,集中原理图工具dxdesigner。听说PADS推出5000美金低价平台,看来战略也在改变啊。希望其能雄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馒头其实太注重新技术了,所以很忽略老用户的感受,一直采取比较吊的营销策略,盗版的连help文档的权限都 ...

为何说破解版连HELP文档的权限都没有?
不应该啊。。我这边万年破解,几乎每天都要用F1或者直接去DOC文件夹下直接看HELP的PDF。。莫非是你安装的时候没有装那个独立的DOC文件包?

其实出光绘、生产文件这些都大同小异,你会出gerber那其他的都一样,就是选个层啦,很Easy的。

另外关于拼版,我们之前也是要自己拼,用Mentor的Fablink,但是这个工具据Mentor自己人来讲,被使用的几率现在是越来越少了,现在拼版这个工作要么给结构,要么给板厂,让EDA来做的很少了,毕竟对生产这块了解少,没他们专业。所以拼版放心大胆地包出去吧,就是让板厂拼好后发个确认的Gerber给你看看就行。

网友:
喜欢用expedition除了功能比较好外,还有expedition自己就可以拼版,然后再出Gerber。这个是真正的拼版,不是仅仅画个示意图。而allegro和PADS却只能画个示意图,或者出Gerber后拼版。可能个人有强迫症,喜欢自己控制。

网友D:
呃……从楼主的这几个贴的互动,就看出楼主不太适合从事电子工程类的工作,呵呵…… 标准化、流程化的观念都很淡薄;

首先从软件来说吧,连Doc的安装、使用都没有搞定,就迫不及待的跳过去搞设计了,我想你不会入住装修尚未完工的房子,是吧;

其次从发帖评价来说,其实是自身在使用Mentor之前,过于追求实用,对工作流程的标准化、规范化不上心,遇到源于自身的问题,却把那些费解或不适应归咎于软件;

其实这不完全是个人的问题,看看国内的板厂,为了接单,在多少环节背离了标准规范的要求,宠、惯出多少客户的误区;

反过来看,也能看出PADS和Allegro,其软件从培养、强化用户流程化观念的角度来看,并不到位,我最初看中Expedition的地方,不是布线有多强大,而是它对Flow的严谨,通过操作它而强化出的流程意识相当规范,对工作或工程师本人都是很好的隐形培训,这种潜移默化的基础观念塑造对电子行业来说,不可或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说破解版连HELP文档的权限都没有?
不应该啊。。我这边万年破解,几乎每天都要用F1或者直接去DOC文 ...

包安装了,但是就是help打不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mentor的那个help包不是独立于mentor安装软件的那个安装包吗,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呃……从楼主的这几个贴的互动,就看出楼主不太适合从事电子工程类的工作,呵呵…… 标准化、流程化的观念 ...

国内电子工程师不是大部分这样的吗?只有经历了大公司或者标准化培训才可能对整个流程控制很清晰。至于小公司,呵呵,又当爹又当妈的,国外一个layout可以专心做一辈子,国内。。。呵呵
我喜欢mentor只是兴趣所致,本职工作并不是layout。
从发几个贴就可以看出一个人适不适合一个行业,有些武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呃……从楼主的这几个贴的互动,就看出楼主不太适合从事电子工程类的工作,呵呵…… 标准化、流程化的观念 ...

国内电子工程师不是大部分这样的吗?只有经历了大公司或者标准化培训才可能对整个流程控制很清晰。至于小公司,呵呵,又当爹又当妈的,国外一个layout可以专心做一辈子,国内。。。
我喜欢mentor只是兴趣所致,本职工作并不是layout。至于在实际工作中使用expedition,我想你的交互性太差了,试问有几家公司,是用这个软件的。mentor的资料那么少,论坛的人气相比allegro就能说明问题。
从发几个贴就可以看出一个人适不适合一个行业,有些武断吧。不过你说的标准化流程,这块确实需要一个很系统的培训,或者一定的工作经验才可能完美的处理。
当前的大环境就是这个样子,也许只有大公司才可能有足够的财力精力,小公司,事繁,杂。没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去搞的都那么标准化。唯有靠从业人员心中自己有一个观念来约束自己。
而如果没有一个规范培训,没有一定从业经验,很难做到那么完美。

网友:
不清楚你说的HELP到底是指什么。。软件里按F1打开的HELP都是网页版,最好不要用IE开,用360之类的,这样能够很快速的转向和定位到你要的问题,而网页也是从DOC文件里PDF或html里搜索的,help文档的根源还是在安装文件夹的D:\MentorGraphics\7.9.5EE\docs里面,你可以直接到这里面去找,你说的打不开的HELP估计是CHM文件,这个可能是跟系统有关系了。。。

楼上的楼上的楼上说的其实是有道理,确实是中国比较急功近利的环境造成的,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电子工程师不是大部分这样的吗?只有经历了大公司或者标准化培训才可能对整个流程控制很清晰。至于小 ...

“本职工作并不是layout。”  “没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去搞的都那么标准化。”   却先学PADS,又学Allegro,再练EE……

很多人拿资料多少说事,其实那只能说明多数资料的源头——国内代理公司在宣传上下了多大力气,EE既然称为FLOW,就是按流程走,本不需要太多资料,操作手册在软件自带的文档里就已经完备,假如鸟语不好,那还是归于少壮不努力吧,呵呵……

只有经历了大公司或者标准化培训才可能对整个流程控制很清晰。” 请问最早的大公司员工,他们之前没有大公司,怎么办?

“唯有靠从业人员心中自己有一个观念来约束自己。” 这说对了,但同时,既肯定了你自身观念的淡薄,也否定了你那些的借口,你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却缺少合适的观念来支配它们。

先向你道个歉,我们没有过节,只是有感而发,并不针对你,还请包涵,后续如果发帖,我不再歪楼了,祝你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