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7.0破解

楼主(2015-05-15):
cadence 17.0  破解后  allegro可以用 occad不能用是怎么回事,求高手指点

网友:
我都没有破解成功

网友:
不行的话就在等等吧

网友:
    我一样是ORCAD用不了

网友(2015-06-21):
    仔细按照pj步骤就可以了

网友:
    我在WIN7上装ALLEGRO17,ORCAD可用,PCB EDITOR不能用.纠结中......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