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差分线,是等间距重要还是等长重要

楼主(2015-05-15):
     请教一下,PCB布差分线,是等间距重要还是等长重要,因为二者不能同时满足。还有想问一下如果有三组差分线,是否也要保证组与组之间的差分线等长。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问题说实话不好回答你。因为主要看你的度。等长是为了时序和jitter。等距是为了阻抗匹配。三组走线等长问题要看你的CPU是否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