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走线层参考核电压平面有问题吗?

楼主(2015-05-15):
由于走线多,有几组DDR的数据线夹在地层和电源层的中间。电源层的电源是CPU的核电压(1.0v  50A)。都是整层铺的。没有夸分割。这样做有问题吗?

网友:
最好参考DDR的工作电压层,可以在电源层把这个电源区域划分出来

网友:
50A????
这么大的电流,你确定要铺地?

网友:
    这样应该不好吧

网友:
    合理的层叠设计,走线到pwr平面的距离大于2倍的线到GND的距离,影响就很小了。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走,这样会影响的DDR的运行速率,也不建议参考1.5V,因为这样还是存在跨电源平面的现象。还是建议增加叠层。

网友:
    是不是笔误啊?有50A么,大电流要单独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