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如何加载eye mask

楼主(2015-05-15):
  在使用hyperlynx进行眼图仿真的时候,hyperlynx自带的eye mask仅仅只有常见的PCIE USB等,请问如何加载其他的eye mask?

网友A:
照着协议自己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着协议自己编

 我的意思是如何加载到hyperlynx? 然后眼图与eye mask比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何加载到hyperlynx? 然后眼图与eye mask比较

在oscilloscope里选择eye diagram 然后在globe里选择configure。
配置eye mask,自带有很多协议,如果没有你的协议,自己编辑一个eye mask,然后save as以下,这个mask文件一般保存在hyperlynx安装的目录下,自带的为bsw.mask,自定义的为user.mask。
至于怎么叠加进眼图。show area里勾选eye mask就好。那么眼图的UI可以自己调节延时对照eye mask,看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