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过孔创建了组合怎么取消组合

楼主(2015-05-15):
昨天刚遇到一个板的地孔,全部的地过孔创建了Union,只要其中一个孔,整板的孔都会相对移动,请问怎么取消资格Union,谢谢!

网友A:
    右键选中联合的过孔-联合-自己看菜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选中联合的过孔-联合-自己看菜单吧

    我点过孔看了右键的联合,进去里面都是灰色的不能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点过孔看了右键的联合,进去里面都是灰色的不能选

    xiaofan1979说的应该是可以的,是不是你的软件有问题,要不你截个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xiaofan1979说的应该是可以的,是不是你的软件有问题,要不你截个图看一下[/b ...

进入Union灰色的不能选,如图所示:请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2015-10-19):
引用 楼主:
    进入Union灰色的不能选,如图所示:请帮忙看下,谢谢!

    需要先选中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