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5自动保存有问题请大侠们指点下怎么解决

楼主(2015-05-15):
EE7.9.5  正在画板中软件突然挂掉,打开ee后发现回到早上做的工程,前提是中间没有按保存,
然后去ProjectBackup 里去找备份发现备份里自动保存的比如时间为14点的文件里面的工程
资料却是8个小时之前6点钟的,所以请大侠们看指教怎么能设置好自动保存!

网友:
应该不会啊。。默认是4个小时保存一次,每次打开之后保存3个副本。。
我们这边吃过亏以后,是按照每个小时保存一次,保存5个副本。然后每天中午吃饭晚上吃饭时一定要退出工程,这样虽然自动备份是多了点,但是可以保证工程的可追溯性,当一个板子release之后,再来清理就行
mentor的保存算法是按照从你打开文件并且有编辑动作之后才开始会自动保存,如果你早上8点打开了原理图,但是啥都没做,那么自动保存时不会在到点后存副本。。另外这个自动保存有的时候也会不工作。。所以你懂得,还是多设置点吧。
另外我们还把关闭工程时的自动保存打开了,每次关闭时有一个...close.zip,这样方便把最新的工程做交流或者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