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Hspice中如何实现S参数的级联?

楼主(2015-05-15):
在Hspice中怎么将封装的S参数(snp文件)和PCB的S参数串联起来?

网友:
subckt一级一级的连起来就好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怎么连,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可以看一下,谢谢!

网友(2015-09-17):
.model s1_model s tstonefile='package.s4p'
S1 1 2 3 4 gnd mname=s1_model
.model s2_model s tstonefile='pcb.s4p'
S2 3 4 5 6 gnd mname=s2_model

网友(2018-11-19):
Hspice怎么得到s参数呢

网友(2021-03-05):
    不错,值得掌握

网友(2021-10-20):
    解决了 PowerSI里面就可以做到,将不需要的端口短路,然后另存为即可产生所需的S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