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C887无法保存设置,请教大神们,给点调试建议

楼主(2015-05-15):
DS12C887无法保存设置,电路板做了2次,程序一样,外围元件参数也一样
第一次的板子可以设置DS12C887 保存时间
第二次优化了走线 自我认为美观些  但是贴片焊接后 发现DS12C887无法保存设置的数据
测试分析都快一周了  还是没能解决问题
请教大神们,给点调试建议

下图是12C887下方走线

网友A:
用原来的板飞线

网友B:
可以更换IC。检查周边元件是否贴错。再检查PCB是否有不对的地方
还可以拿块好板与坏板,对着测量一下线路对地的阻值。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们测量时一般是使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测量信号线。(为什么这样测,相信稍了解IC内部的人都懂的)。通过此方法大到笔记本主板,小到OTP的MCU都能判断信号线是否正常。具体测出的值是多少,可以与好板对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更换IC。检查周边元件是否贴错。再检查PCB是否有不对的地方
还可以拿块好板与坏板,对着测量一下线路 ...

谢谢您!线路没有错,我按照您给的方法测试看看,希望不是抗干扰导致的无法保存设置。低速电路,干扰这块应该不至于,网上很多用这个时钟芯片的例子直接飞线就可以,PCB信号线都用地铜包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原来的板飞线

嗯,马上试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更换IC。检查周边元件是否贴错。再检查PCB是否有不对的地方
还可以拿块好板与坏板,对着测量一下线路 ...

测量一下线路对地的阻值,两块板子基本是一样的,只有2个信号线(15脚和17脚)脚有偏差(原版是688,新版是668),VCC对地(原版是190,新板是164),12c887外围没有元件,18脚上拉Vcc5V,真奇怪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量一下线路对地的阻值,两块板子基本是一样的,只有2个信号线(15脚和17脚)脚有偏差(原版是688,新版 ...

查下668那根线。是否与周边相邻的线路有短路的情况。这种低速的数字电路只要线连对了。基本都能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一下线路对地的阻值,两块板子基本是一样的,只有2个信号线(15脚和17脚)脚有偏差(原版是688,新版 ...

上一版做了几块? 实现不行的话就量一下信号质量和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668那根线。是否与周边相邻的线路有短路的情况。这种低速的数字电路只要线连对了。基本都能工作。

没有短路,低速电路,问题居然这么怪,还是没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