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助帖子,关于designer8.0仿真DDR

楼主(2015-05-16):
刚刚接触SI,在使用designer8.0仿真DDR时域时,软件总是提示cannot start HSPICE please check HSPICE installation.麻烦问一下大神们,这是什么情况,DDR和CPU使用的都是IBIS模型。不胜感激!

网友:
1.有可能是你之前调用了SPICE模型。
2.还有检查下你的ibis模型的第一句。
3.把网断开试试。

网友:
不要用hspice analysis,用自带的nexxim就好
外挂hspice要你安装了hspice,并且指定了hspice执行程序,而且可以正常分析才可以。
另外,外挂破解的hspice是需要联网才能用的,断网了就分析不了

楼主:
谢谢大神们回复,已经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们回复,已经搞定了

能否分享下方法。。。方便后来人。

楼主:
我的IBIS模型不是自己写的,是厂商提供的。
我在designer8.0中调用IBIS模型时,把IBIS里面的参数Bitpattern选项为Enter PRBS Data
然后根据DDR频率重新设置了一下上升、下降沿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IBIS模型不是自己写的,是厂商提供的。
我在designer8.0中调用IBIS模型时,把IBIS里面的参数Bitpatter ...

不错,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值得借鉴。

谢谢 shark版主的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