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点课外题,谁知道三星板的这个器件

楼主(2015-05-16):
1.家里的空调坏了,看看能不能索性的修好。
2.图中右下角的这个IC烧坏了,这张图是我从网上找来的,实际的板子右下角这个IC已经烧坏到丝印都看不到了,测量也没有什么短路的,就是不知道这个器件叫什么,好像是功率MOC管,还是电源芯片?

网友:
没有图片啊?

网友:
坑爹! 沒有圖看那兒。

國王的新衣!^oo^

楼主:
来补图片的,不好意思啦!

反对!: 5.0
反对!: 5
你是想考大家的智力,還是眼力?>_<

网友:
    丝印完全看不清楚

网友:
    你这是考大家眼力啊,没高清图?

网友A:
    看外围电路以及封装,猜测应该是带MOS管的开关电源控制器,功率不大

    標誌貌似 IOR 但不是很清楚!^_^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外围电路以及封装,猜测应该是带MOS管的开关电源控制器,功率不大

哈哈,狗大也有走眼的时候,这个标识明显是 PI 嘛

奴才這麼多需要太專心看嗎?>_<|||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的TNY264?

确定?还是猜的,有请楼下眼大的狗.....and超级狗

网友:
IC挂情况下,控制芯片和开关管基本已经烧了,附带的电流检测电阻也烧,故障面积大。这种解决方式就是直接买个电源板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的TNY264?

应该不是,封装脚位不对,TNY274系列的脚位对得上

网友:
某宝淘一块电源板就可以了,至于这么复杂?

网友(点评):
吃飽太閒麼~>_<|||

网友:
丝印看不到了,不过看封装像是PI的或者三肯的电源芯片

网友:
拿点酒精擦擦看看能看清楚不?

网友:
电源电源电源电源电源电源电源电源电源

网友(2015-08-03):
是PI的芯片,这种电源板网上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