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大家快帮帮我吧!

楼主(2015-05-16):
我是静态磁场3d仿真钢丝绳的漏磁,可能曲面太多,计算三天结果还是内存不够卡死了,各位大神告诉我减少运算时间的办法,是减少迭代步数吗?
###还有求告诉我一下服务器端ansoft安装后需要怎么设置才能远程仿真,打算用服务器模拟

网友:
把模型简化,曲面转换成多边形,精度不会降低太多,网格会少很多。
既然可以远程,何不搭建分布式运算,方法询问ansys。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建议采用分布式运算,方法是安装远程控件,然后Register with RSM, 最后在HFSS里面添加分布式计算机的IP;HFSS是傻瓜式的网格剖分,如果手动修改相关参数可能导致仿真结果错误,不建议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