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反导原理图这是出错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17):
我把pcb反导入原理图,发现原理图就没有按照pcb而改变,和pcb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A:
不能反导入原理图的,这样出错的地方太多了。我上次为了让pcb的元件位号排列整齐,就在pcb中重新排列位号,再反导入原理图,结果原理图中的元件参数全错了,我整整改了一下午才改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反导入原理图的,这样出错的地方太多了。我上次为了让pcb的元件位号排列整齐,就在pcb中重新排列位号, ...

你操作没按正常步骤来。
正常的步骤是,在PCB中排序完后,生成一个文件,然后再到原理图下,导入这个文件即可。
详细的操作,好久不用这个功能了,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操作没按正常步骤来。
正常的步骤是,在PCB中排序完后,生成一个文件,然后再到原理图下,导入这个文 ...

可以详细处理一个教程公布下 大家都学习下  这个功能还没操作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操作没按正常步骤来。
正常的步骤是,在PCB中排序完后,生成一个文件,然后再到原理图下,导入这个文 ...

可以写一个详细的教程出来 分享下 大家一起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写一个详细的教程出来 分享下 大家一起学习下

这个等这周末我找下资料,操作下看看吧。

网友:
从PCB反向标注原理图元器件位号/标号的操作(以AD10.589.22577版本为例):
第一步:PCB中的元件顺序重新排序。
操作如下:在PCB界面下, Tools ——> Re-annotate… ,然后弹出一个对话框,是选择元器件的排序方式。PS:这个根据个人爱好来呗。
重新排序后,保存PCB,同时会自动生成一个****.WAS的文件。
第二步:原理图中反向标注,操作如下:
打开原理图, Tools ——> Back Annotate Schematics… ,然后弹出一个对话框,是让你添加上一步生成的****.WAS文件,一般情况下,默认都能显示出这个文件,如果显示不出来,请自行查找文件的路径。打开文件后,会提示你更新的元器件数目,这个可不予理会,直接点“OK”进入下一步;此时是一个重新标注元件标号的界面,点 Accept Changes(Creat ECO),进入下一步,点Execute Changes ,然后点Close,最后保存。
第三步:从原理图更新PCB,验证原理图和PCB是否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