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和ee共存的特效药的帖子怎么找不到了

楼主(2015-05-17):
pads和ee共存的特效药的帖子怎么找不到了,谁有分享下

楼主:
终于找到了,但是没有权限,谁有权限,或者知道分享下。不要切换的那种方法,要两个完整共存的方法,就是开始菜单两个都有,而且可以正常启动的放方法,感谢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
1 先安装PADS 9.5,后装EE7.9.5,用MentorKG一并破解,顺序一定不要错;

2 运行SDD Configurator,选EE(提示无许可时选“我有许可”直接用);

3 把安装路径如
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
下的*.dll 文件
全部拷贝到
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Programs
(其中相同的文件一定不要覆盖)

4 直接运行PADS的应用程序,EE和PADS都可用

网友A:
开始菜单里是不可能共存的,选择EE流程后就会把pads的流程删掉,但是可以在程序文件夹里找到,直接放一个到桌面快捷方式就行,自己去安装文件里找源文件的位置吧, 实在找不到就把流程切换到PADS查看快捷方式的路径然后再切回E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菜单里是不可能共存的,选择EE流程后就会把pads的流程删掉,但是可以在程序文件夹里找到,直接放一个到 ...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这种方法我试过,确实可以,就是开始菜单不能共存。我想想要开始菜单共存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这种方法我试过,确实可以,就是开始菜单不能共存。我想想要开始菜单共存的方法

不可能的。放弃吧亲,我都是把快捷图标复制了一个放桌面,你也可以在pads流程时,把那个开始菜单的文件夹里快捷方式复制一个到别处,切换到EE后再复制回来,想让软件自动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2015-08-03):
你安装PADS VX板本 在安装EX1.1都 可以用

网友(2016-01-07):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的。放弃吧亲,我都是把快捷图标复制了一个放桌面,你也可以在pads流程时,把那个开始菜单的文件夹 ...

我也是在9.5的环境下把快捷方式拷贝一份,然后切换到EE环境下,再把9.5的快捷方式拷出来用,这样EE和9.5两不误。挺好。

网友:
用此方法成功共存,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