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1509 电感值取22uH能行吗?

楼主(2015-05-18):
      TD1509的输出电感值我取的是22uH电感,这个是否会造成影响,改为220uH电感的话会更好一点吗?请教一下各位高手了,谢谢。

楼主:
这个是TD1509规格书里面的截图

网友:
资料有建议值得,不过如果你压差不大,电流不大的话,22u也没问题的,220uH/2A开玩笑嘛,何必呢

网友A:
电感值越大,电流纹波越小,然而成本和面积就越大,而且,DCDC转换时,环路中的电感将影响到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越大的电感,环路的两个裕度参数越小,不要单纯看噪声,还要保证反馈的稳定和噪声的尽量小,同时还要保证合理的成本和布局空间。

赞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值越大,电流纹波越小,然而成本和面积就越大,而且,DCDC转换时,环路中的电感将影响到相位裕度和增益 ...

反对,电感值过大,纹波反而更大,并且电感值越大,直流电阻也越大。甚至电感会发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对,电感值过大,纹波反而更大,并且电感值越大,直流电阻也越大。甚至电感会发烫。

我就不跟你辩论了,参考fallen的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跟你辩论了,参考fallen的帖子。

实测电感值过大,电源纹波会更大,电感量越大,线径越细,电阻越大,电感可能会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测电感值过大,电源纹波会更大,电感量越大,线径越细,电阻越大,电感可能会发烫

纹波更大的原因不是因为电感大了所以纹波了,而是因为过大的电感使得环路增益裕量过小了使得环路不稳定,这就是为什么设计时取电流纹波取值要有一个0.3~0.7的系数,过小的纹波是不现实的,因为无法保证环路稳定。
而且...你确定你测的电源纹波是电流的纹波不是电压的纹波?
增益裕度10dB内,相位裕度45度+/-15d度内,不存在电感越大电流纹波越大的问题,你可以测测看。至于电压纹波,和电感的关系不大,关键在于储能电容。

楼主:
回帖晚了啊,感谢各位大侠的发帖和分享自己的经验,又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