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面怎么批量修改过孔的属性

楼主(2015-05-18):
想把板子上所有的地过孔改大,请问怎么批量操作?
谢谢!

网友A:
PCB图中右键Select pins/via/tacks
打开过滤器Filter,取消pins和tacks前面的勾
关闭过滤器,按ctrl+a选中所有过孔
alt+enter,在via name中换其他尺寸的过孔即可。

——前提是在alt+s+s窗口的via项中已经创建好不同尺寸的过孔。

网友B:
还有一种方法,但是会改所有跟地一样的过孔,就是直接在过孔中改,把那个过孔的直径和半径改大就行了,改大了所的有过孔一起改大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CB图中右键Select pins/via/tacks
打开过滤器Filter,取消pins和tacks前面的勾
关闭过滤器,按ctrl+a选 ...

这样会选全部过孔吧?不是只选地网络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方法,但是会改所有跟地一样的过孔,就是直接在过孔中改,把那个过孔的直径和半径改大就行了,改大 ...

如果有信号走线的的过孔和地过孔一种类型,那样信号走线的过孔也会被修改呀

网友:
在一开始定义焊盘栈的时候就可以定义两个名字不同但大小相同的过孔,一个用于GND网络,一个用于其他信号网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样会选全部过孔吧?不是只选地网络过孔

是的,所以不做整板改的话,只能框选或点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所以不做整板改的话,只能框选或点选。

是啊,没有找到好方法

网友D:
选中GND网络的所有过孔,复用到新的PCB中,修改过孔后,再复用回来。

步骤很简单,具体操作很繁琐。

网友:
PADS批量修改相同类型的过孔很方便,和2楼方法一样,但是修改相同net的过孔就不行了

网友E:
其实方法很简单View net菜单里面选择如下:

然后框选PCB中的VIA,这时只会选中GND的VIA,选中后改成你要增大的那个孔的类型就OK啦
如下效果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方法很简单View net菜单里面选择如下:

赞!此方法可行!

就是没说得特别详细。补充一下
需要先添加一个需要尺寸的过孔类型,再勾选所有网络进入view nets,仅反选GND,取消view details下的勾选,然后框选GND网络上的所有过孔,变更为刚刚设定的过了类型,再进入到view nets,选择所有网络,勾选上view details,将原先做过设置的网络重新再设置一遍即可。不然会发现原来关闭过的鼠线都跑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选中GND网络的所有过孔,复用到新的PCB中,修改过孔后,再复用回来。

    步骤很简单,具体操作很繁琐。

    是否也可以这样?把所有过孔锁住,在PADS Router中解锁GND网络,再在Layout中选择所有过孔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