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xDM Library Tools后出现如下警告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5-18):
    不过重启电脑就又没事了 !!!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楼主:
    真是烦死人 每次差不都就得重启

楼主: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可以试试安装目录下win32文件夹下的configuration.exe,重新配置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安装目录下win32文件夹下的configuration.exe,重新配置一下看看

    我先试试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