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问pspice,遇到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5-05-18):
图画好仿真的时候提示的错误是元件未找到,于是我去网上搜说是在edit simulation profile里添加我用的元件的库,貌似别人加过之后都能用的样子,我的却不行。。我用的是pwrmos库里的iRF452,一个mos管,库是软件自带的嘛,
这个库后缀是olb,是不是这个有影响,必须用lib的?我现在做不了仿真好心急啊....
求各位路过的大大不吝赐教

网友A:
先搞清楚,OLB是ORCAD畫圖的元件庫,LIB是該元件的仿真資料庫。
圖畫得出來,是因為有OLB。 仿真出錯說沒有元件仿真資料,就是加上LIB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OLB是ORCAD畫圖的元件庫,LIB是該元件的仿真資料庫。
圖畫得出來,是因為有OLB。 仿真出錯說沒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