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下图所示的字体呢?

楼主(2015-05-18):
这个图片上的“1”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我看了网上用Vector Text先写一个字,然后在填充,在用Cutout Text命令来切,但是出来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了,如下图所示, A的周边还是被填充的,和上述的哪个不同,非常着急,不知道哪位了解这个,帮忙指点一下,在线等,非常感谢!

网友:
应用Trace To FatTrace先转换成Shape,然后切换到你所要的目的层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做结构的给的DXF或者EMN(IDF)文件里的字体,转进来默认转换的,软件里没找到生成的办法。

网友:
不错的贴,太喜欢了,大家都顶啊

网友:
学习了,好久没用这个软件了,有些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