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从连接器官网下载的3D模型无法导入HFSS作3D仿真

楼主(2015-05-18):
从连接器官网下载的3D模型(如下所示)导入HFSS后,整个连接器模型是一个连接在一起的整体,怎么把它分解和设置材料作
仿真分析?

网友A:
HFSS导入连接器模型的拆分方法
HFSS在仿真连接器、波导、天线等结构时,需要借助3d软件建模,然后导入到HFSS中进行仿真。

连接器厂家提供的3d模型一般为part(元件)文件,直接导入到HFSS中是一个没有拆分的整体,无法使用。part文件必须转成assembly(组装)文件,导入HFSS后才可以自动拆分开。拆分part文件,需要对3d软件熟悉的结构工程师来完成,这是EE攻城狮的短板。

本视频,通过简单的操作,向大家演示大家如何通过Pro/E来拆分part元件。

https://www.eda365.com:5280/course/137

EDA学堂都是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A:
HFSS导入连接器模型的拆分方法
HFSS在仿真连接器、波导、天线等结构时,需要借助3d软件建模,然后导入到H ...

价格有点贵呐,能否便宜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有点贵呐,能否便宜点?

告诉你个简单的方法,找结构工程师帮你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价格有点贵呐,能否便宜点?

雪糕都5块钱一根了。这还贵。。Σ(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雪糕都5块钱一根了。这还贵。。Σ( ° △ °|||)︴

哈哈~,定价可以低一点,薄利多销嘛~

网友:
拿到模型,那不是最真实的,不然谁都可以去做连接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