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击打开166brd file

楼主(2015-05-18):
    电脑系统是win7,以前用的163破解版,现在用的是166破解版。
    但是166 版的brd file 不能双击直接打开。坛子里说的两种方法都试过。
    1,打开方式直接指到安装文件夹里面的allegro。exe
2,修改注册表到安装文件夹里面的allegro。exe

还是不能双击直接打开。错误如下图所示:

网友:
    你可能以前装过其它版本,没有拆卸干净,那就先启动软件再打开档案吧!

网友:
    在注册表中搜索“brd_auto_file”,找到如下图的位置后,点开加号,直到最后,修改右侧的路径;

楼主:
    注册表中已修改,但还是不行。

网友(2016-01-06):
    重新安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