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原理图重新编号,PCB期间移位

楼主(2015-05-18):
AD中原理图重新编号,导入PCB中时期间全部移位,有什么方法让PCB不移位。

网友:
没有好办法,涉及器件比较多的情况,原理图尽量不要进行重新编号。若担心有重复器件,可以更改增加器件的位号即可。顺便做等奇招。

网友(2015-06-26):
可以试试分别打开PCB的LIST,复制到excel,重新按照器件位置还有器件型号进行排序,并在excel重新分配新位号,然后在原理图打开list,将新位号强制复制进去,最后重导一下PCB,更新网络就可以了。
AD能跟excel配合使用,会有惊人效果。

按照这方法处理后,生产调试都能很快定位到器件,即使不看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