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如何避免?

楼主(2015-05-18):
如图

哪位大侠知道 DRC “Run Physical Rules” 时出现的错误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如何处理?除了更改Part Pin Name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也就是在重复出现相同Pin(像GND,VDD,NC这样的Pin),在DRC “Run Physical Rules” 时不会报错,谢谢!

网友A:
    有两种办法:
1、建符号封装时,把Pin Name命名成不一样的名称;
    2、将Pin Name定义为Power属性,但是Pin Name相同的在PCB上会成为同一个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办法:
    1、建符号封装时,把Pin Name命名成不一样的名称;
2、将Pin Name定义为Power属性,但是Pin ...

    在Allegro中Pin Name和Net都表示网络连接吗?在AD中,Pin name和Net没有关联,不反应网络连接。

网友:
    Pin Name用于表示管脚功能,Pin Number用于与PCB封装管脚编号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