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怎么对单个网络加keepout, pls help

楼主(2015-05-18):
pads中怎么对单个网络加keepout, pls help

网友:
    keepout都是要自己手动添加的

楼主:
    能不能像allegro中一样,一次挖空三层呀

网友:
    pads的keepout只能选择单一层或all layers,要是想要其中某几层只能自己画。原地复制粘贴,换一下层就行。
或者可以对网络设规则,同样可以达到keepout的效果,且改动方便。

网友A:
    还不如网络设规则快一点

网友:
    4楼和5楼的方法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网络设规则快一点

非常感谢